超磐手 AK780T ULTRA 的主板,CPU供电芯片型号

楼主(2010-06-06):
一个是ISL6323,另外还有个8脚小芯片,U614隐约看到ISL66**ACBZ,具体是什么型号,谁手头有这个板子,请帮忙看一下,另它旁边有一个电阻R87,阻值是多少

网友:
ISL6612ACB Z 这个是芯片
旁边那个电阻是5R6
我现在在找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这个
我的这个芯片坏了  还没有找到呢

网友:
楼上的已经提供型号了,现在如果是CPU供电问题,先查 PWM的VCC  EN 和VID是否正常

网友:
谢谢2楼的,这个板子拿来的时候现象是6612控制的一对上下管击穿,另外3对时6323控制的,由于该芯片损坏,4相供电不全。本来想不要6612这一相供电,只用另外3相对CPU供电,不过实验结果是失败,再缺少这一相供电情况下,会烧其他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