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266不过内存

楼主(2010-06-06):
p4b266内存供电上一个4500M起泡了,上拉只有0.58V,用一个2030代换后,上拉1.29V,供电3.28V,时钟3.28V,总线1.29V。打总线阻值440,BIOS也刷过了,还是跑C1后00。发出一长的报警声。

网友:
万用表准么 供电有点高呀  这种板一般也就会烧内存供电芯片 换了就好 楼主你看看是不是内存坏了

网友:
做为一个维修人员,总不会拿坏的内存在测试吧

网友:
C1内存检测不过!打AD线对地阻值是否有问题??或用手出力压北桥再开机看看跑马是否有变化!看是否北桥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