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跑87一例

楼主(2010-06-06):
今天收一台以前修个北桥IBMT41,上电不显示,客户说压显卡会显,折机测试跑87,在测压显卡,果然显了。难道是显卡挂了,显卡挂了也不会跑87,凭经验是不是以前做北桥影响到了南桥,上BGA做南桥,取下一看。天啦。南桥上有很多黑胶粘在一起,重做南桥OK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跑87 压显卡会显 做南桥OK 请高手指

网友(点评):
T41的显卡和南桥是靠在一起的,你压显卡的时候也把南桥压到了。

网友:
你们怎么都是用数码卡判故障啊,要知道那样子是不准的

网友:
三个BGA很近,按压显卡两个桥都会影响

网友:
数码诊断卡方便啊  不过还是示波器好准好多的啊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跑内存前87,87分内存前和内存后,内存前跑87涉及的原件比较多的,IO,H8,PMH4,ICH4都有可能的,内存后87重点查北桥和内存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2011-07-28):
三个BGA芯片很近,按压显卡两个桥都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