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用一会掉电 南桥ATI SB460

楼主(2010-06-06):
找不到自己的帖子了,再发一个
海尔W18一开始是用一会掉电,掉电完了再开机就会开不起来,灯一亮就灭,北桥和南桥都杀过,感觉南桥异常烫,裸板跑机的时候在南桥上放一个铜块(好的478风扇中间带铜的那种,敲下铜块,散热很好)用的时间很长而且也不会掉。
现在问题:从基地订了个南桥换上~~(ATI SB460    有铅的,我订的无铅的给发错了,将就着做上去了)并且在南桥上垫了两块散热片。经过一整天的试机目前发现:用的时间长了,从掌托部可以感觉到热,但是比以前要低的多,可以正常使用,就是时间太长了用触控板,鼠标乱漂,左键和右键仿佛会自己按下一样,只好接外置鼠标,外置的没有事。大家可有好的解决方法,是不是南桥还是有事,海尔的破本折磨人啊~~~

网友:
  touchpad 只有代换一个试试 这种不好找 外接算了吧

网友:
呵呵。前几天也遇到了。可是订的桥是坏的郁闷啊。

网友:
是和人有关系吧

网友:
做ATI和VIA的桥至少都要准备两个,特爱坏

网友:
昨天试机7小时掉电~~今天又拆出来,把供电管换 了,现在正在试机  有没有可能 是某路南桥供电的电流过大造成的呢

网友:
这么烫一般是电压有一路低了,试换电源电容看看。

网友:
你详细的测试一下所有功能,是不是还有别的功能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大电流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桥有问题吧,这种桥很多容易坏

网友:
佩服LZ的执着,感觉这个板子应该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试换电源电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