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CRT显示器问题汇集,请教大虾,谢谢

楼主(2010-06-06):
1. 杂牌同创显示器亮度过高,高压包不可以调节,没有加速极按钮,应该怎么查?
2.飞利浦显示器没有菜单调节,型号107F,单独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有反应,这应该怎么查?
3.宏基纯平开机需要滴答 滴答响几次才启动起来,冷机经常是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4.aoc 771S插电滴答滴答响,我只知道直流300V电容有电压,其他的我无法再查,应该是电源部分,但是我测量了没有发现元件损坏,这种情况一般是哪里问题?
暂时向大家提问这些,本人是新手,希望大家不要见笑,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网友:
1亮度亮了,菜单可以调下来
2把按键板按键全部换掉可以解决
3拆开看下有可能根高压包有关系
4电源部分引起声音响的不多,看大滤波电容,高压包是否虚焊,测行管是否坏了

网友:
亮度不可调 查查G1 G2电路 没有菜单显示  查视放前级处理  冷机不能启动 你说的不够清楚 可能与电源 有关   AOC 可能是次级有短路

网友:
3应该和电源关系大些,输出滤波电容,还有可能虚焊,电源的反馈供电可以检查一下,
4行电路可能性比较大,某一款机器常见。仅供参考

网友:
1. 杂牌同创显示器亮度过高,高压包不可以调节,没有加速极按钮,应该怎么查?
高到什么程度,画面出现回扫线,查彩管尾板,否则彩管有问题;偏高画面发白,通过菜单里面是否可以调,不行换按键板上的按键
2.飞利浦显示器没有菜单调节,型号107F,单独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有反应,这应该怎么查?
直接换按键试试
3.宏基纯平开机需要滴答 滴答响几次才启动起来,冷机经常是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查电源电路中电容失效
4.aoc 771S插电滴答滴答响,我只知道直流300V电容有电压,其他的我无法再查,应该是电源部分,
断开行供电,接上假负载,看电源是否起来,起不来查供电电源,起来查高压包和行管

网友:
1. 杂牌同创显示器亮度过高,高压包不可以调节,没有加速极按钮,应该怎么查
 很亮吗?菜单调节亮度有变化吗?如果有变化然后而亮度调不下来的话,就要考虑G2电压过高,你说包上没有加速极的按钮,那就是从包的某脚出来的加速电压,经整流、滤波,再由电阻分压后送到G2的,你检查一下分压电阻是不是变值了。
2.飞利浦显示器没有菜单调节,型号107F,单独调节亮度和对比度有反应,这应该怎么查?
 检查一下按键是不是好的呀。
3.宏基纯平开机需要滴答 滴答响几次才启动起来,冷机经常是这个情况,是什么问题?
 看看是不是电路板受潮,或者是滤波电容不良。我以前遇到过5V滤波电容出问题后出现类似 故障的。注意:有的电容从外观看不出来的哟,需要代换才行。
4.aoc 771S插电滴答滴答响,我只知道直流300V电容有电压,其他的我无法再查,应该是电源部分。
 不一定问题就在电源,能听到继电器响,说明电源已经起振,重点先检查负载吧,有条件的话带假负载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