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为惠普代工主板A8M2N-LA问题

楼主(2010-06-06):
华硕为惠普代工主板A8M2N-LA每次开机后几秒钟就自己关机,能开得了机,就是过不了自检就关机了,请高手指教!(提示:开机时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光主板开机也这样?

网友:
看有没有热的地方,如果正常查一下开关针的电压或刷BIOS

网友:
跑马正常吗? 显示什么 模主板 占她便宜 烫不烫

网友:
跑马正常 。还可以点得亮,我也把它的全身摸透了,没什么地方可疑的,就南桥好像比其他的板热一点

网友:
那个高手能告诉我要从那里下手吗??

网友:
这个板子,你是不是拿下来点的,不是装机箱里点的对吧,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正常装到机箱里,问题可能解决。。。。HP的机器是这样的,有的板子修好了,单板点和装机箱点完全是两回事?OK

网友:
还是供电有问题,保护了查一下。

网友:
板子上有坏件,短路了

网友:
HP很多型号的机器如果点裸板   没检测到机箱风扇  就会断电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现在我又发现了一个问题,这块主板开机的时候只要按F2他就能进系统,要是不按的话它自己就关机了,是什么问题啊,哪个高手可以告诉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