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769-XE怪问题

楼主(2010-06-06):
开机不起振,亮蓝灯,查14V只有9V,把行场扫描的VCC脚拆空脚电压就正常了,更新TDA4841行场扫描故障一样,什么问题

网友:
查其他电压正常吗,正常的话就得查是不是别的地方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储能变压器一共几路供电,各是多少。14v应该是场扫描供电,怕中间有什么供电给拉低了

网友:
如果只有这一组电压不正常的话,就先检查这组电压的负载,负载没有问题的话,就要检查整流滤波了。

网友:
别的电压都正常,就是14这组拉低,只有9V,查行场扫描TDA4841的VCC只有5。6V,换一块行场扫描VCC只升到8。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