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06):
三星T220
故障现象:不通电,
检测:通电检测保险丝正常,DM0565 1脚330V正常,6脚为180V,3脚VCC电压为7.6V,3/6脚电压偏低(正常为12V/320V左右),检测无元件短路,先后更换DM0565、IC431、817电压无变化,6脚外接电阻正常,依次代换3脚整流管、电容、稳压管,在更换稳压管IN4756(47V)后电压恢复,电路正常。此故障应为IN4756不稳定引起。

网友:
看来楼主那里的配件还是蛮齐全的 换了多个配件修复成功  谢谢加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配件的问题?那你多买点配件吧!配件是必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

网友:
楼主也算直着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