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42sp用的dt8211怎么解除保护

楼主(2010-06-06):
它用的是dt8211怎么解除保护!!!那个脚是解除保护的,怎么做呀。接地还是悬空

网友:
换灯管吧,不要把驱动板搞坏了

网友:
搞定了!!!短接9脚到地,不保护了!!!点亮后发现一个灯管变暗,对称的拔了两个,就用两灯管凑合了!!!!手头没灯管换!!!

网友:
呵呵,支持不了多久就得返修

网友:
从我标的那个X断开就行了,,,

网友:
楼主得不偿失啊  虽然现在是省力了 单过一段时间会更费力的

网友:
他去掉了那支暗的灯,只要其他的灯没问题不会扩大高压板的,拔暗的灯最好是找和它一对的电路上的灯好的也去掉,对称了也就不保护了,少一两个灯也没什么关系,没必要去掉高压板的保护功能,万一其他灯坏了没保护的话高压板也就挂了,再修就得用重金了。呵呵!

网友:
维修还是安全第一呀

网友:
现在省力了,用不了多久的,还是要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