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游戏时 主机突然断电

楼主(2010-06-06):
最近1星期   玩游戏的时候  主机会突然断电   断了电马上重新开机的话   在进入WINDOWS的时候会再断电一次   如果过一会再开机  第2次断电就不会发生
想问一下  这个是因为什么问题
我用优化大师看了下CPU的温度   一般在50~60度
是CPU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重新做过系统,不行换电源试试

网友:
光看 CPU 怎行
你摸摸 北桥  看能烤牛肉吧

网友:
风扇灰尘多了。 打扫卫生。涂抹龟交

网友:
显卡可能有问题,看看电源功率

网友:
风扇的问题

网友:
打开机箱看看里面主板是不是有电容爆了?没有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请问  电容爆炸的话  是不是会有响声
以前  半夜玩的时候 莫名其妙的听到过爆炸声   当时还不知道是哪的声音  先在想想  可能是电容爆了     爆炸的时候 我在玩游戏   机器一点问题都没有  照样可以玩
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楼主先把机箱打开看看

网友:
估计是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有爆炸的声音就需要检查下看看是主板电容坏还是电源的坏了,最好先看主板的,如果没有就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优化大师不行吧 来个Everest看看温度

网友:
过热保护不会吧?台机散热很好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爆了肯定不止有声音。应该还有烟、有味

网友:
厉害 都爆得有烟 有味了还在用 一般是电容爆 或者电源里面的爆了

网友:
总之一句话,先软后硬,先外后内,先简单后困难,一步一步查就可以了!!!!

网友:
我清了清CUP风扇上的灰   先在不死机了。。。 以前有爆炸声的时候  没有味道   估计是别的东西  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上的电容爆了
  你看一下
  电容爆了会引起很多故障!

网友:
效率不高!不容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