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代用943

楼主(2010-06-06):
请问各位大哥那位知道,东芝M100集成显卡945芯片可否用943代用,我手上暂时只有943

网友:
不行啊。 。要用945M北桥

网友:
不能带用,943没有945的核心高

网友:
肯定不能代用的。

网友:
顺便问一句945能带943吗。

网友:
可以换的,换上去   据说有些板子的CPU太高了不能上,我用945 带943的多  943 代945 的少  但换好了 可以肯定能亮机

网友:
943GML、940GML只支援赛扬处理器,不支持奔腾、酷睿系列。

网友:
没有试过的人就不要说不行。

网友:
没换过的说了 那不是 误导人 嘛  哎。。

网友:
我换过的可以通用,

网友:
可以的
楼主换吧  但是要看你用什么CPU 了

网友:
在HP520机子上有用过,可以用。东芝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