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只是个电容,哥心碎了

楼主(2010-06-06):
哥只是一个电容,客户拿来一个联想L193的液晶显示器,开机一直白屏,检查连线,驱动板,屏接口无5V电压, 怀疑屏坏了,昨天量了下屏电路,没有屏电压10V -10V  5V  8V等,怀疑芯片坏,又不能确定放一边下班走人,今天忙完,开始动手在修,量一个芯片两脚短路心里怀疑,开始量周边的电容,果然电容出现短路。应该就是这个芯片或电容,习惯性的看看板子上的电容电阻芯片有没有异样,发现C220有一边颜色和另一边不一样,拆下C220电容,屏电路短路好了,插上电脑,显示器白屏消失出现正常画面,由于电容短路导致屏电压没有起来从而显示器无信号反输出。在此发出来给大家共享下,如果遇到同类情况可以参考下。也希望更多同行把自己的维修结果发出来和大家共享,可能一个共享能够为很多人节约时间或拯救很多财产,共享万岁!!哈哈哈

网友:
驱动板无5V电压 怎么怀疑屏坏了 ??

网友:
楼主电容在路是怎么测的

网友:
方法上可以,但走了弯路。修液晶不会连点屏的工具都没有吧!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维修经验,但楼主描述的很不完美,请问楼主既然屏接口没有5V供电为何怀疑就是屏坏了呢 还有楼主所说的电容短路是不是在PCB板上 如果上个图就好了,感谢楼主经验 谢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电容不都是对地阻值很低蜂鸣器就报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短路。。电容不都是对地阻值很低蜂鸣器就报警啦。。
引用 网友B:

是哦  也要看阻止

网友:
是啊,如果都些人共享些经验。那些起机子来会少找很多弯路。机子会好修点

网友:
当发现屏接口无电压时,首先要确定是否是驱动板和排线的问题,然后再找屏的问题,从输入到输出,一步一步找。

网友:
谢谢楼主啊   其实屏上易坏的也就是一些小贴片的电容电阻之类的 但就是苦于没有图纸不好查

网友:
楼主这个是经验之贴,多谢了。

网友:
是屏供电短路导致电压被拉底了啊。学习了。

网友:
我也 配到过这样的问题白屏,发现保险坏了 。换了一个保险又坏了 ,用铜线直接后屏上的pcb板有两个地方很烫,而且不能开机了。自己技术很差就没有修,谢谢lz的经验,以后我会仔细看看那

网友:
用蜂鸣档测电容两脚,听到滴的一声就是击穿了
引用 网友A:

你不看数值吗,对地阻值低就会“嘀”呢

网友:
屏上面的电容坏的很多,比如AUO的屏,最容易坏电容了。

网友:
电容不良会影响N多奇怪的问题....
曾修过好几台.都是换几个电容就OK了的...

网友:
哈哈,我相信维修人员应该都是见怪不怪的,因为可能维修的结果和自己的意想的不一定相同。虚心接受你们的意见,下次尽量表达清楚点。哈哈

网友:
修完机器做个记录确实不错,既帮助别人也不易遗忘。

网友:
顶经验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