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Z-MX VCORE供电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0-06-06):
ASUS P5GZ-MX VCORE原来无VCORE,换APW7120后VCORE有了,能跑码亮屏,但是经常重启。仔细检测发现,在AP-9C(RT8800)附近有两个小8脚的IC, A1-107和A2-CON,应该是VID电压转换的。开机后,A2-CON的4脚有5V电压,但不稳定,这个电压同W06(PNP)三极管E极相连,该管的C极是5V,B极是4.7V,它受RT8800的PGOOD信号控制。没有VCORE电压后,这里也同时受到影响,但1.8V内存供电是稳定的。RT8800换过一样,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有哪位XD有经验或该机的图纸资料,帮忙发一个。

网友:
直接把那个三极管拆了 看还稳定么

网友:
CPU 滤波电容 特别注意哦

网友:
三极管先换过。根据后来跑电路的结果,应该和这个三极管无关。但是发现对RT8800周围加热,U供电就稳定了,应该是哪个电容有问题吧,还没有找出来。
     有XD提供一份P5GZ-MX的图纸不?想搞清楚RT8800和1.8V供电之间的关系。从RT8800的PDF看不出VCORE使能的信号是哪个。

网友:
8800一般控制其DVD端
至于具体的控制信号,不同的板子不一样,有的是通过VID_GD来控制,也有的是通过VTT_GD来控制,
如果说LZ这张板子的8800和1.8V供电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是通过1.8V来控制其DVD端

至于说图纸
ASUS的很不好找
无能为力

鉴于你的板子VCORE不稳定
请先检查8800和其MOS驱动IC的 VCC、 VDD端供电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