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F300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触发。

楼主(2010-06-06):
板号为SW7:
分析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触发,且有待机电流0。01A,怀凝适配器检测电路出现故障。打开图纸查EC 86PIN ACIN为0V。果真如此。如下图所示:

PR34坏,更换10K电阻机器修复。

网友:
充电电路坏了。。PR34和PR37分压多少V输出

网友:
     简单的好 !~ 一般都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我到目前还没有修到过电阻坏的机器呢。呵呵

网友:
ACIN的中文翻译是什么,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里场管G极的控制信号。
望楼主解答下

网友(点评):
AC=交流点 in=输入,你要补英语啊

网友:
分压出来是3.3V的ACIN电压.

网友(2010-10-29):
这写得太简单了,希望能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