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错屏线白屏

楼主(2010-06-06):
如题,一显示器更换屏线时,换错了,造成白屏,屏供电正常,请问是屏坏了吗

补充一下,因当时有两台显示器都拆开后摆在一起,装机时拿错了线,驱动板烧坏,找来一块同样的的好驱动板安装后,屏拍屏,屏供电正常,(排除驱动板、高压一体板问题),请高手指教是否屏坏

网友:
那换回来可以吗,你说的有点不全面啊。我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换屏线啊。换屏线之前是什么状况啊。还有什么型号之类的。。

网友:
数据线拿错一般烧屏的主芯片和驱动板

网友:
一般是会烧屏电路的,,

网友:
数据线拿错一般烧屏的主芯片和驱动板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意见。

我有一次维修长城的17的显示器,当时的现象是:屏能正常显示,但有拖尾;我换2621通用板用原屏线点屏时,把我的驱动板烧冒烟了。当下拔下电源,拿着屏线一看,是一根反线,如是换上一根正线,再拿一个新的2621,跳上屏参数的冒,开机正常。还好,没有烧屏电路,要不然后,掉得大
哎,因不细心,到至我损坏了一个2621,下次要注意。

网友:
驱动板、屏线都是好的,还会哪有问题造成白屏呢。
不一定烧屏芯片,因为屏的电路板上都有保护用0欧电阻和保险丝,有可能只是把保险或电阻烧坏,楼主量量板子上的保险和0欧电阻有没有断路的

网友:
同意六楼的思路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应该没坏,换上好的试试就知道了,不过这种现象可以引起烧屏。

网友:
搞维修的人大多经历过这种事,上次我就搞错一条屏线,结果屏挂了~~555555555所以说,维修人员一定要细心!!

网友:
烧屏的可能小些,先找找屏电路上的F1换了就OK

网友:
换屏上的大芯片

网友:
把电路烧坏,修起来比较困难点。

网友:
我检查过了,F1的0欧姆无一断路,屏电压正常,大芯片无发热等异常现像,难到真的是屏挂了,还有其它思路吗,跪求!

说明一下现在驱动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都是好的,只有屏电路和屏本身问题

网友:
将倒数第六根屏线割断试试

网友:
14#,为什么要把倒数第六根割断呢,不明白

网友:
你测试液晶屏电路板所有的信号线对地阻值是否一致!肯定有不一致的对地阻值

网友:
所以,一般要是换通用驱动板的话要用通用版的屏线。

网友:
很大的可能姓是坏了

网友:
如果屏的尺寸一样,应该是没问题的,屏线如果供电和地不错,是不会有问题的,楼主可以对下两根屏线的供电,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检查屏的DC-DC转换电路,看下电压是否供到,液晶出现白屏,一般都是这个电路出问题的多。

网友:
主要是屏上的VGL电压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