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锋行机 能正常开机 老是重启

楼主(2010-06-06):
联想锋行机 能正常开机 主板不点其他程序不重启 开机一直正常不能播放音乐电影否则重启
老是重启 Inter939
重启

网友:
先按脱焊来处理,加焊北桥和U座

网友:
先软 后硬吧。。。

网友:
如果 软件没有问题就是显卡或网卡换了就行了

网友:
支持2楼的说法,不过这个问题先看看CPU的座,不过不要忘了还有声卡的芯片哦、

网友:
换个CPU试试,,我以前遇到过一台CPU坏倒置不能播放电影 。。AMD CPU集成3D指令

网友:
电源不良 电容漏电 桥虚焊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