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主板USB接口跳線問題

楼主(2010-06-06):
入了一塊 聯想Q35 itx 主板。但是前置USB接線很讓人郁悶啊  11針的。

具體的看圖

不知怎么插了

网友:
找接地的针是哪个啊,找到后 黑接地,红接5V,然后白绿线打阻值找吧

网友:
打阻值找?

网友:
試過方法若干還是不行。有人說原裝線可以。?

网友:
电源线并不难,打阻值,跑线路,都能摸出来。
最大问题点在于data+与data-的问题,两组,都是进南桥,但同一组,两条线如何分辨,还是需要从原装线来查。

网友:
看一下VCC端相接电感和哪个脚相接然后打值再找出+DATA -DATA

网友:
問題已經解決。要把前面兩針也接起來。。。共計4針接地。把他們并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