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06):
第一次修数码相机,拿到台富士f40,快门键失灵了。本以为拆开里面换粒按钮就行了,小意思!
大天真了,费了好大工夫才把相机完全拆开,把快门组件拿出来,傻了,不但快门键是两段式的按钮,聚焦,拍照连在一起,而且旁边的电源键,拉远近的全部封在一起的。如果换的话要全部一起换才行,上网查查要150元,好贵啊。我给别人才开出100块的修理费,无耐只好用烙铁慢慢烫去密封的胶粒,将里面的排线,接触铜片取出擦干净,不幸的是,排线好脆,不小心弄断了,哎,倒霉,小日本的.......

网友:
没拆开看就报价,你比诸葛亮还神

网友:
怎么说相机没个300 不能报的吧 就像笔记本少220 我不报 不管上面问题 不同意拿走 。。当然要沟通好点 基本都是同意的 你收少了 别人还担心你技术不行的

网友:
呵呵,未必是坏事,也好让你了解了解相机内部,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报价的,
当然啦,这次的失败也得到一个教训,修相机要比其他产品细心很多/

网友:
这个我吃过亏,里面那个电容可以释放高压电,我当时候不知道,拆开后不小心碰到触电,打的我把相机都扔了。幸亏在床上,相机才没摔坏,估计有1000V。

网友:
哈哈哈,1000V,你仍都仍不及啦,,哈哈,没有这么高的,一般使用330V电容,关机后电压会降低,至于降低到多少V,就要看各机器的设计不一,但我见过最低的就降到170V。但170V也足够让你清醒和震动了,呵呵

网友:
我有台拆机的F40,有按键板

网友(2010-07-07):
楼主不用烦恼啊,排线也可以修的,还有相机在拆机前一定要先把闪光灯的电放掉哦,不然会烧管子的

网友:
可惜了楼主的“第一次”,不过这第一次还真的很重要,我想要是当着客户的面拆的话,估计没拆两个螺帽,客户就不敢让你修了,永远都别想修相机啦,呵呵

网友:
小日本的东西一句话吗的陷阱

网友:
我们一定要把小日本的东西盘的服服帖帖。

网友:
问一下。怎么给闪光灯电容放电啊。
真接短接正负吗?

网友:
搜索一下相关贴子,我发表过的.

网友(2010-08-31):
不放好电,可是要赔大钱的哦,这个应该是习惯性动作

网友:
用220V的电烙铁放电,用2个鳄鱼夹分别夹在电烙铁插头和万用表笔端,用万用表笔的2个尖头搭电容的2极!一下就没了,放完为了安全起见再把电容2极短路一下!

网友:
60W的灯泡也可以放电,还可以用1-2W220欧的电阻放电,有需要的话可以并联上发光二极管做放点显示,要配保护电阻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