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插USB就重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0-06-06):
一台台式机,用的七彩虹主板(915还是945),经常出现一插前置USB就重启的毛病,有时候又是好的。

查了半天没发现毛病,后来在机箱USB面板的USB接口上焊了个拆机的470u 6.3v电容,此后再也不重启了。

我晕,这么多人问我电容焊哪里。当然是USB口的+5V与地啦。原来那里没有电容,焊上就好了。

还有,有时候和USB口靠一块的耳机接口,在插上U盘后会有干扰,在USB口焊上电容可能干扰就没了。

网友:
不错,以后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可以试下啦

网友:
能不能上张图啊

网友:
USB接口上焊电容?怎么焊的?上个图?楼主不是凭空想像的吧……

网友: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衣下啊

网友:
是啊
上个图看看啊怎么个接法

网友:
是啊 上个图看看 空想可不行啊

网友:
哎。。曾经碰到过此类问题,G31主板,装了3台 到人家公司里,前置USB只要插U盘,有时候还没插,只是U盘接口碰到USB口金属就重启,搬到我店里又没事,火来没辙换了其他品牌板子好了。。。。以后再出这样问题,我也焊电容试试

网友:
lz上个图大家学习下撒    怎么焊了

网友:
楼主说一下电容怎么接的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个图,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没解决了。

网友:
电源太差了吧

网友:
lz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啊 要不也不知道怎么整上的啊

网友:
电源质量不好吧..机箱外壳漏电

网友:
多是供电不足吧。这电容接在5V电路上,正接正,负接地。

网友:
应该是漏电引起的重启

网友:
  不明白  你电容接在什么位置了   供电还是数据上

网友:
没讲清楚,还是传个图吧,也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告诉我前置面板上一个电容老话吗????

网友A:
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换电源就好。

网友:
是不是巧合哦    这我遇到过是  USB的5V供压不稳定

网友:
估计是你的电源有问题,或带负载能力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加那个电容是为了滤波么!

网友:
这个问题的发生与电源供应器有关,瞬间将USB插入PC时,USB将5 SYS 拉低,电源供应器的保护电路误认为发生短路,进行了电源过流保护。
根据不同厂家的主板使用低质量的电源会发生,蓝屏、自动重启、关机的现象,
以上为个人经验,提供给大家参考。

网友:
我的电脑是死机,也是插的时候,或碰的时候,希望有用,呵呵!!

网友:
机箱外壳静电太多, 把机箱外壳 这个电线或铁丝接到地面或墙上的钉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看5V供电正不正常嘛

网友:
正常的话  就换桥

网友:
以前有遇到过一块,但是不知道怎么搞,顾客说换个扳子。现在扳子都在我店里,有图就好了,可以回去弄弄看可不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换电源好了!

网友:
呵呵,这个情况遇到的还真是不少啊,有机会我也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下遇到后就可以试下了~~~

网友(2010-07-06):
楼主太细心了,刚用万用表量了下还真是有个电容和VCC5V连着。

网友:
因为前置线太长了,一插USB导致桥供电不足掉电,加电容就是把电压拉上去

网友:
可能是静电干扰的

网友:
以后有这种情况就这样试下,不过我会先见意他换电源。嘿嘿。

网友:
电容是焊在前面板的电路板上还是主板上类
前面板两个USB口要焊两个电容吗

网友:
+5v   jie zheng   di  jie fu  OK wo shi  guo  liao

网友:
首先先明确下电容的一个作用,储能。

然后再看下边的usb接口电路原理。
有些主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由于电路的老化,供给USB的电流减少,
尤其是前置的USB口更容易出现电流不够而带不动负载的现象。也有可能导致电源带不动负载而重启,或关机,
所以加个电容的意思就是储能,电容的正极接在5V电压的线上,负极接在地脚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晕,人家LZ都说的很清楚的,接到5V和地, 还有人问接哪,
LZ的方法还没试过, 又长点知识

网友:
俾面派对
的帖子
前置面板上的USB接口,你在其里面的那块小接口电路板上加个电容就是了啊

网友:
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换电源就好。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不足造成的,换电源就好。

网友:
七彩虹板子这样的毛病多,当时我给客户装了也出这样的毛病,最好没有办法把前面的USB口拔掉了,让他们用后面的,还是有问题只好换了个富士康板子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你找到5V供电的 位置,并非与接口焊在一起,那好焊吗,只是,找到5v 供电那路,找个合适的位置,与地,接个电容即可!

网友:
长常识了以后遇到了可以试下下。。。。

网友:
LZ这神来之笔的想法是咱产生的呢????有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

网友(2010-08-10):
楼主是说厂家出厂的时候偷工减料了

网友:
楼主这情况还有一种可能,就是USB插排接触不好也会造成干扰,加个电容同样有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