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一台别人开900块钱地能修的笔记本主板,特申请转正,请管理员审核一下!

楼主(2010-06-06):
前几天朋友的一台电脑被雷击坏的TCL K42的笔记本电脑,因要急用而未送到我这里维修,到修理店维修开价900元RMB,朋友闲太贵后又找到我!

I/O被人动过!仔细 一看有三支引脚没有焊盘,网上查图纸核对为空脚。

南桥也被人做过了!

待机电流为0.06A,测3V 5V有电压,触发后无电流变化,用示波器测得I/O旁的晶振有电压而没有起振,更换一个好的晶振后电流从0.03跳至0.05后又跳到0.06,触发后就掉电了。在考虑到是被雷击坏的情况下,可能是网卡芯片被击穿,将其拆下后触发现在仍就,在观查I/O ITE8510E EXS,被别人做过的情况下,132脚被飞过线,想到维修此电脑的烙铁技术可疑,就把I/O拆下,拆下后发现除了空脚以外还有4支引脚的焊盘被干掉;结合是被雷击坏想到可能被击坏,飞了4根线,换上一个新的I/O可以触发了!

触发正常后未装背板测试,CPU风扇转一下后又不转,飞线供电后还是一样,后来打电话问了一下朋友,朋友说以前也是这样的,风扇转不转可以在开关旁的一个按键手动设置,启动进系统,试手动设置风扇,正常!
跑机试一天后完全正常!这下终于完成了!呵呵。

网友(点评):
你的图片哪?

网友:
楼主  我看你这个问题过于简单,估计难转正

就最起码的智能风扇控制原理也不知道,还要问客户

网友:
谢谢提示!不过以后我会懂得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