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能正常开机就是绿色的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6-06):
ACER V193W  能正常开机,正常使用。但就是工作时,绿色的指示灯不亮。关机时,黄灯还亮的。是什么问题?总是大吗?是不是开始坏了,用了不到一年呀。求高手讲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不是总是,,是问,问题大吗? 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
是193Wb
这个型号。。。。求原因呀。。。

广源电脑医院 -4 为什么不一次在一个帖子里面说完?

网友:
既然还没有用到一年,那就送去维修站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