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编程器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0-06-06):
问下大家基地里便宜的编程器哪种好用?G540怎么样,能刷主板上和显卡上那种八脚BIOS吗?

网友:
只用过superpro

网友:
我的TOP2005现在也不能刷8脚8M容量的BIOS了。要换一个了

网友:
用多功能编程器吧,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淘宝卖专刷SPI BIOS8脚的吧。

网友:
    呵呵.给大家推荐一款TH多功能BIOS编程器.呵呵.我在淘宝上买的.才110块~便宜.能编最新8脚的BIOS.29/39/49都支持~呵呵...我用了一段时间.还行.就是慢了点~!大家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