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开机电路的检测流程,照着做就行。

楼主(2010-06-06):
这是不能开机的一个检测思路,以图片的形式发上来了。

网友:
CMOS没电会有开机故障?好像没碰到过。。。
我们单位一般是双BIOS使用跳线?CMOS跳线有啥用?加电?
量电压一般可以量量电容两端
看开机信号可以飞根线出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问题是这个随便上网搜下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