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单股飞线与多股飞线的使用场合

楼主(2010-06-06):
一般信号线可以用单股飞线,电源飞线可以用ATX电源上拆下来的那种,不知道多股飞线一般用在什么场合?
飞线

网友:
肯定是电流比较大的场合就要用粗线

网友:
我都是用单线飞,补线的话用鼠标线比较好用

网友:
鼠标线是啥线?
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