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正常开机,集成声卡、集成网卡、USB、PCI认不到?????

楼主(2010-06-06):
915主板,正常开机,集成声卡、集成网卡、USB、PCI认不到?????
南桥应该没烧吧??烧了应该开不了机的啊。。。。
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呢??从哪个地方开始着手检测呢???
希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
哈哈,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IO损坏么

网友:
这个问题在很多被雷击的主板上出现过,能开机但不一定代表南桥就是好的。打一下PCI 和USB的阻值看看··

网友:
可否换了个系统试试看呢

网友:
换个献桥看看

网友:
时钟,供电正常,刷BIOS无效,那只有换南桥

网友:
USB口都坏的话,看看脚对地阻值,短就是南桥坏,

网友:
能开机能点亮桥也不一定是好的啊

网友:
重装一下系统试试,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开机正常只能说明南桥此功能模块没有坏,你说的这种情况,很像是南桥坏了。

网友:
谢谢各位啊。。。。问题已解决啦
换南桥

网友:
刚刚一看。。。。我的下载分啥滴怎么都负滴???郁闷

网友:
系统换换,个对地阻值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