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ual电压产生电路分析

楼主(2010-06-06):
老掉牙的东西了,在这里献丑了,一则赚点糊口钱二则让不懂得人了解一下三则以防自己理解有误让大家指正
1在未产生pwok时 u28a输出低电压,u29开启 5vdual=5vsb
2在产生pwok时,u28a高点压输出,u28b高电压q47导通 5vdual=vcc

网友:
3vdual电压产生电路分析
利用r324 r323 apl1084 产生3vdual
r324相当于图二中的r1
r323相当于图二中的r2
vout=(1+1.67)*1.250=3.3375

网友:
哎 说来惭愧 ,   我 一直对 运算放大器 和 三端稳压器的电路缺乏理解, 这些  图看的  一知半解

网友:
在主板供电中 DUAL 一般表示双路供电的意思
即由VSB待机电压和ATX VCC电压同时提供给某路供电
一般用在内存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