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939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10-06-06):
一块捷波939主板上电自动掉电,不插CPU供电的4P,上电不掉电,测CPU供电部分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CPU供电是ISL6566CRZ +ATXP3G 0539AB,现在不知道查哪里了?

上电的瞬间测CPU假负载的核心电压有1.85V。

网友:
如果功率管和6566等都没短路的话,有可能是北桥烧了。

网友:
如果CPU供电部分没有短路
有可能是VCORE没有发出引起的保护性断电或者6566的FB 、过流环节故障引起的
6566本体损坏,空焊
桥空焊
都会引起上电断电故障
先从6566的工作条件入手查吧

网友:
上电的瞬间测CPU假负载的核心电压有1.85V。

网友:
上CPU 瞬间有无VCORE

网友:
上电的瞬间测CPU假负载的核心电压有1.85V。

估计是由于过压芯片保护了  正常CPU核心电压不会超过1.35V

网友:
此板我有N块,你试一下换CPU供电部份电容跟那四个电感,一般从离12V插口最近的地方先换起。

网友:
修VCORE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