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主板上的麦克风音响插口都没用,但是机箱上的插孔有用,为什么呢?

楼主(2010-06-06):
请教 主板上的麦克风音响插口都没用,但是机箱上的插孔有用,为什么呢?是不是主板上的接口有问题了啊  换掉是吗?

网友:
有可能
如果前置面板的插孔常闭点接触不好,就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
应该不会的啊 可以一起用的啊

网友:
没接前置音频线或线接错了~~~~

网友:
可能只是没设置对

网友:
我说的是机箱后面的音频插孔啊,别搞错了 啊,前面的是可以用的哦!!!!!!!!

网友:
同意2楼的看法

网友:
换面板上MIC和耳机的插孔!我前几天还在搞

网友:
1 按照5楼的图设置一次先
2 测试不插前置 音频线 看主板上的接口管用不
管用就是前置音频的问题

网友:
目测一下主板...   怀疑是插口那里接触问题.

网友:
先在系统设置下  看看能成不 在不成 就看下主板 .... 感觉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
有些板子的设计 是没有前置 音频的 就是说主板 上的 音频跳线是用来 插跳线帽的  正确跳线后  后置音频接口就可以用

网友:
软件设置或是前置接口有问题

网友:
驱动有问题,我前些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主板是INTEL原装945板

网友:
动一动前置面板接到主板那个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