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驱动不正常之对策(本人原创)

楼主(2010-06-06):
不知大家有无这样的体验。给电脑装系统。当系统装完后,发现某个硬件的驱动,始终装不上。或者某个硬件驱动安装好后,便硬件死活不能用。而硬件明明是好的。
引起这样的故障有多方面的原因。归根结底一句话——兼容性问题。
兼容性也分成硬件的兼容性与软件的兼容性。
硬件的兼容性是硬件原因引起的。软件兼容性由软件引起的。
硬件兼容性与软件兼容性一般不容易区分,大多数情况之下,故障表现一样。
为了避免硬件兼容性问题,选择硬件时,尽量选大品牌的主流产品。这非常重要。
因为大品牌主流产品,技术成熟,不太可能出现兼容性问题。其次主流产品销量大,有问题容易发现。由于消量大,有问题商家不能忽视,会即时发布纠正措施。如果是小厂,技术水平有限,易出现兼容性问题。销量小,不易发现问题;销量小,水平有限,就算发现问题往解决不了。所以千万注意。选大品牌主流产品,就算过气了,也往往有原厂或第三方的人对其软件升级。而小品牌或非主流产品,驱动根本不升级。所以选购产主流产品是减小兼容性问题的根本。
如果已经买到产品出现兼容性问题,按以下步聚去做,大部分可解决。
进系统前不兼容。
这通常就是硬件不兼容了。通常表现,不开机,或不能通过自检。
如果不开机,则将硬件换个插口(槽),试试。如果还不行,将系统最小化,再加新硬件,再试。并注意试不同插口(槽)。如果不能开,说明新硬件与主板不兼容。要么换新硬件,要么换板。如果能开,再逐件添加其它硬件。每添加一件再试能不能开机。如果能全部通过最好,如果不能,则将插入后不能开机的硬件换不同的插口(槽)再试,如此重复,直到能全部加上为止。如果换完所有方法,皆不能全部添上,那么只能舍弃其中一个或几个硬件了。
不能通过自检,除了用不能开机的方法排除外。可先取下不能通过自检的硬件,在BIOS之中设中断与DMA之类的项目,为该将要加入的硬件准备专用的中断与DMA通道。不同BIOS设置方法不太相同。如果还是不行,只能只能不要不兼容的硬件。
通过自检,进入系统引导之后出现的问题,则基本算软件的问题了(也可能是硬件不兼容)。
软件分为三部分。操作系统,驱动,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有很多。但兼容性方面还是windows xp sp2最好。所以尽量用xp sp2为操作系统。但也不排除,有与它不兼容的硬件软件。特别是早期软件,最新硬件,非主流软件,小品牌的早期硬件,都容易与其发生兼容性问题。操作系统,一般人不太可能作其变动。因此一般只能通过更换不同版本来解决。
注意,目前xp 有很多优化版,精简版之类的,都是非官方版,或多或少有兼容性的问题。当出现不兼容的状况时,请用完整的官方最高版进行完整安装(不要克隆)。最常见的就是摄像头装不上,或装上不能用。
驱动不兼容,尽量先最新版的驱动。或与硬件版本年代相近的版本。
在windows 中,除了硬件的插口位置有关外,有时与驱动安装的先后顺序也有关。是与windows的即插即用,自动分配资源,端口,中断,DMA通道有关。一般先安装的硬件驱动,通常能获得恰当的端口,中断,DMA通道。而后装的驱动,由于相应的资源被其它硬件占用,从而不能获得正确的资源,从而使驱动安装失败,或安装驱动成功后,硬件不能正常使用。最常见的就是声卡,MODEM等设备常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出现这种情况后,不妨去掉其它硬件,让有问题的硬件保留,重装系统。装完系统后,再添加其它硬件。
应用程序不兼容。可能是应用程序与操作系统不兼容,也可能是应用程序与驱动程序不兼容,也可能是应用程序与其它应用程序不兼容。这不太好判断。通常引起死机,蓝屏,一般与操作系统,驱动程序不兼容。如果是找不到文件,或文件版本不对,通常是与其它应用程序不兼容,但不绝对。出现应用程序不兼容,一般用新版本的方法来解决。
总之兼容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既可能是硬件问题,也可能是软件问题。解决它们既可以用软件的方法,也可以用硬件的方法来解决。要完全解决兼容性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量减小兼容性问题。
要减小兼性的问题,硬件方面除了大品牌,主流产品外,我一般只用INTEL的U及芯片组。在芯片组中兼容性最好。显卡intel板载显卡兼容性最好,或者用NVDIA的。在所有硬件中。芯片组的兼容性问题是最易出现的,也是最难解决的。所以千万注意。如果自己不能解决兼容性问题,可以直接找系统集成商,是最好的方法。而软件方面,尽量选取成熟的版本。
兼容性的问题,我有在声卡,显卡,电视卡,DVB卡,视频采集卡,摄像头,MODEM等中都遇到过。有的真的很麻烦。最糗一次是,在2000年,朋友托我买一台联想电脑。过了半年,又让我装一块电视卡fly2000,应该说都是大牌子,主流产品。电视卡在我的机上一点没问题。朋友拿去之后装到机上后,能装上驱动,能装软件。就是放不了电视。我跑老远去他家一看,发现这联想电脑用的SIS的主板,显卡是SIS的板载显卡。不兼容。我找了好多方法都不行,我那个悔啊,十年了,我都还记得。因为直到换电脑,这朋友的电视卡都不能看。
兼容性千万要注意,除非你不打算,再添加或更改硬件,不再安装新软件,都要小心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