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屏时亮时不亮,求解

楼主(2010-06-06):
DELL D630,屏有时正常显示,有时有背光无显示。偶而会有轻微花屏。
外接显示器正常,用电池开机十次有九次不显示,外接电源十次有九次显示。

量屏信号不显时只有0.26,正常显示时1.4V~1.6V
求维修思路。谢谢

注:此机二修,以前补过显卡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先量屏的三组电压5V、3.3V、12V,再换屏线试试,再考虑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啊

网友:
这机子显卡问题多

网友:
  显卡到屏lvds信号无 主要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BGA吧

网友:
上断头台 做bga

网友:
拆了显卡,重新植球

网友:
觉得显卡有问题,可是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外接电源基本正常,只是偶而不显??
感觉像供电问题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