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19宽屏显示器有背光灯,无图像 ,显示电源灯绿色

楼主(2010-06-06):
换了新的驱动板一样。灯管OK,不知是不是液晶板主芯片坏。有碰到过这个问题的说说!在下先谢谢了!!

网友:
屏供电查查看看

网友:
查屏电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屏逻辑板,主要是供电异常引起的。
提供的数据太少了,只能说这么点。
供参考。

网友:
驱动板都换了背光亮依然无图像就肯定是屏坏了咯!

网友:
先检测下屏背板上最大的那个 电感,看有没有屏供电。如果没有,查保险,屏线。如有,则可能屏的驱动坏或者屏坏

网友:
我觉得也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是白屏吗

网友(2010-07-13):
你要看电压全出来了没

网友:
像你这情况一般是屏供电,也不排除主机问题   多试试咯 先确定是那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
搞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如果显示正常那么就是驱动板坏,如果还是那个样子,那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幕估计坏掉了吧
或者是屏电短路了

网友:
再换MB的情况下还没有图像的话 检查下屏上的电路·呵呵 要是屏幕坏的话 那就够呛的了

网友:
是不是显示白屏??

网友:
查屏供电,换屏线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高压板查没查?见过一个故障是高压板问题,关机信号送不过去,导致关机后是白屏的,可以参考一下去查查

网友:
已经修复了,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