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复位灯长长亮,怀疑b1601a

楼主(2010-06-07):
本人有一块845主板,卡测试卡测试,不跑码,复位灯长亮,后来怀疑WB1601A,拆掉W1601后复位灯灭,测试卡不跑码,CPU均无供电.请问这样这样是不是WB1601损坏,又怎么测量判定WB1601A的好坏

网友:
请问下楼主主板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还有内存/北桥电压最好报下,好做叛断。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是RT9241B.由于去掉WB1601A后主板加电南桥会马上变烫,所以无法测量

网友:
电源管理是RT9241B,由于去掉了WB1601A后南桥通电发汤的厉害所以无法测量电压

网友:
wb1601在杂牌主板上用的多,坏的也很多,很难找到他的资料,你如果怀疑他,先换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