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E触发电流到0。095上不去!

楼主(2010-06-07):
(图片)

网友:
晕,太多错别字了,发表后才发现,又是载图的,要修改麻烦,算了,大家将就着吧!太晚了,睡了,

网友:
楼主说R15032脚接的电容C1504是滤波,这个是理解错误。该电容在这里是和电阻组成复位电路。简单的过程就是利用电容两断的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来做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从而达到给SB复位的作用

网友:
不是,没有rtc_rest不会开机的么?

网友:
回楼上的,南桥就是工作不正常!只有我用万用表去测试晶振的电压,这样才上电,为什么这样会上电,只有待高手来帮忙解答了,(案例中我有说过)

网友:
楼主早都应该先换了南桥在说的

网友:
楼上的,没看完我的案例吧!最后不是南桥的问题哦!

网友:
楼主的板,南桥和电容都有问题。。。很难说南桥没问题哦。
呵呵要不。没有回头路,没法回去再测试。

网友:
饼哥你太好了,基地这么多多板块,我最喜欢原创区了。

网友:
我不能理解,rtc-reset本身就属于给时钟电路供电的,如果这里的电不进去,晶震都不会起震啊~
F3e是啥南桥,有空我做个试验~

网友:
回楼上,复位的作用。通俗的说就是当电源已经建立的时候,让复位端的电压延时一段时间才产生,IC利用该端的低电平将其内部的寄存器或者一些数据甚至程序指针等等清零的过程。一旦该端电压延后电源变成高电平,IC就认为清零过程已经完成,从而进行下一步的动作作。这时IC就不在被准许进行内部清零。当该端一直都是低电平的时候,IC就会认为是要进行复位。出现这种情况结果很复杂,IC有可能会认为清零过程还没完成所以不进行下一步动作:也有可能会一直进行内部清零动作,这样就会出现不停的重起现象等等:还有可能IC有时会认为清零已经完成可以正常工作,有时又认为清零还没完成。如果多开几次机的话,就造成有是能工作,有时又不能工作。总之如果是低电平有效的复位IC,如果出现复位端一直都是低电平,在不同的板上甚至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的故障现象都有可能是会会不一样的。这个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网友:
饼哥说的不错,对了,还有就是F3E是ICH8的SB,陈祖平的话,让我也了解了一些南桥复位信号的复杂性,努力的向各位学习啊!基地一直让我不断成长。

网友:
碰下晶振才能开机,我个人认为是南桥内部的晶振振荡器有问题,现在有卖那种比机子上四只脚的大点的晶振,该晶振内部集成振荡器,每次遇到这个问题不想动桥我们就换上这个晶振,从未失手。。。

网友:
R1503C1504共同组成RC延时电路来产生复位信号。C1504是用来延时不是滤波的。楼主拆了C1504还能正常开机。有点不解。在南桥的RTC电路中。先得到VCCRTC。然后经RC延时电路延时来产和复位信号,如拆了电容C。那它的复位信号差不多与电源电压同时到达。这个延时复位信号也太短了。按说不附合要求呀。在RC延时电路中。延时时间秒=电阻欧*电容法。复位信号一般都是毫秒级别的

网友:
很多电路中复位信号都不符合要求但偏偏能正常工作。最近搞了款DVB,FLASH的复位电路本来也是用的RC电路,但偶然发现去掉电容也没问题,因此在生产是就没有用电容,直接用一个0欧电阻接到电源上,已经出了快10W了,还从来没发现有因复位的问题引起故障的。楼主的这个疑惑真是很伤脑筋

网友:
看来有过高温操作的板子,有必要对其进行做常温操作.

网友:
呵呵,和楼上的同行们说个事,那电容我其实都没装呢! 晕死,不知到时会不会再回来,不想拆机了,今天客人来带走了,测试都能正常开机,

网友:
楼主的帖子技术含金量高,
弱弱的问一下。EC的复位由哪些脚组成呢,一直不明白,楼下的兄弟接上!

网友:
楼主您好,
   你说的RC延时电路 是不是复位0.00几秒都就变成高电平了,那怎么的万用表才能测出它的跳变 呢,还有就是  只有ASUS的这样设计还是所有板子都这样,怎样区分它是不是RC延时电路

网友:
SB这个复位电路,如果正常的话,我想用万用表是测的不太明显,用示波器,可能可以测到,但本人没试过,这个复位正常的情况下是测不到的吧!(正常去测为高电平)我这个是因为不正常,所以才测到一直为低电平,其它的板子是不是这样设计,要看图才知道吧!如何判断,俺也不是太懂,不然俺就不会在这案例里说那是虑波电容了,大家见笑的,有待高手来回答你的这个问题,老师有说过,RC电路好像是单独只由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组成的,还有上上楼的,那个问到EC的RST#,,,,是叫EC_RST#在IO 8511的11脚,是由前面一个U5901的心片第一脚送过来的为EC待机时的复位吧!不知有没有说错,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来自: 浙江湖州 来自 浙江湖州
是有RC延时电路之说,利用的是电容在充电的瞬间电压不能突变,
接通电源的瞬间,RST脚就被延时微秒级别左右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在量电解电容的时候,刚刚开始量的时候,会不会阻值很低,然后慢慢充电阻值变的无穷大?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以前修家电的时候,cpu(中央处理器,超级单芯片)没有复位。直接直连VCC5V都可以正常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