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杂牌液晶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0-06-07):
一个杂牌19寸液晶,雷击

已经损坏桥整流、场管、7575PS

已经更换了以上器件,还把431和光耦更换了,现在的故障是无输出,检测到6脚有10-14V电压变化,8脚有300V、1脚有0.3-1.3电压变化、2脚也是电压变化,好像整个电压都不稳定一样,求助维修思路,多谢

已经解决了,问题根源是一个反馈电阻,就是反馈到3脚的电阻变质了,原本是220欧姆变成了2M欧姆了。

网友:
原来如此啊   谢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与之分享啊   也后就可以少走弯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