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杂牌创能865主板点不亮机上测试卡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0-06-07):
杂牌创能865主板点不亮机上测试卡不跑码维修,首先仔细主板上零件有明显无烧坏的痕迹,查看后并无发现有零件烧坏,上电测触发电压5V正常,接着上假负载测CPU供电电压为1.7V,测PG信号正常,接测内存供电发现D23(型号为D1703)输出电压为0.2V左右,D23此管是给内存供电的,按理说应该有2.6V左右,找一个同型号的管子换上再上电测试为2.66V正常,上CPU内存开机测试卡跑起来了,C0-C1------FF 正常点亮,开机成功,开机装上硬盘光驱装好系统拷机2小时并无发现异常 ,此板修复。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管不良把???

网友:
没有内存供电啊,MOS是软击穿吗

网友:
这是好平常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