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 CW4进水 cpu无复位

楼主(2010-06-07):
联想f31 广达CW4主板,965+ich7(客户送来没有说进过水)
通电电流到0.7无跳变,不插内存也一样。
测主板peie接口复位已经正常发出,基本确认主板电源、时钟和dmi正常。上假负载,所有连线正常,测cpu电压,基准电压时钟均正常。但复位信号只有0.24V,更具图纸找南桥pg信号没有正常出来。取掉pg的0欧电阻测两端电阻均正常。(本人对ich7的时序不算太清楚)心想北桥坏了?把电阻再装上后扔一边先看其他机器。让做bga的先把南桥换了,换完南桥后测cpu复位1.05v,恢复正常。但电流还是0.7V无跳变。心想难道北桥也坏了,把板子翻过来仔细看,才发现鼠标按键处有少量进液痕迹。(由于机器是其他学员拆的,他们认为无法判断才转给我的)用放大镜看有个测试点被完全腐蚀,导致它两端的连线断开,用刀刮开连线飞线连接后开机正常跑码。看来这次还是有点偷懒了没有仔细先看板子

网友:
高手已经不按常理出牌了。新手不好理解。

网友:
怀疑是北桥,怎么去做南桥啊。。。。晕啊

网友:
呵呵楼主高手!
INTEL没有CPURST#,我看南桥问题倒占更多!好像INTEL的北桥不爱坏。哈哈

网友:
回楼主,我的意思是ICH7一般和945系列的北桥搭配。

网友:
北桥是965的话南桥应该是ICH8 82801HBM

网友:
谢了~写好后没有仔细校对

网友:
不太明白腐蚀点怎么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你自己先有些测试电是在导线的中间的,也就是一跟线从左边进去从测试点的右边出来,你想如果测试电被腐蚀掉后线还会通么

网友:
恩 南桥没复位的多  这个北桥很少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