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000通病

楼主(2010-06-07):
连接触摸导电馍软排线有问题,一般使用一两年之后导电性能下降,就会出现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的现象,用指针表可以测量出来。改用导线直接飞到触摸板就行了。不知各位同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我遇到过不少,都是使用一两年左右的机子也是用这种导电馍软排线。

网友:
我还没有遇见啊  就是会出现键盘乱键。 谢谢分享!

网友:
导线直接飞到触摸板.请教一下楼主,您的意思是时开时不开和触摸板有关系是吗?

网友:
没有遇到过。LZ说的是不是指FC线了。、

网友:
A6的也会出现这种现象,一班我们用橡皮轻轻搽几下在装回去就OK了

网友:
一般用棉签沾点酒精洗洗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线很易折断,装时要小心,如果不断,可以清洁使用,

网友:
,那种现象很小,一般没有

网友:
遇到过一次。。。

网友:
人家第一次拿来是说用了两年多了最近不开机,有时也能开机不定时。拆机之后发现南桥附近有个电容发铜绿,灰尘也比较多。换之可以开机正常进系统,以为换了电容就好了,烤了一天也没有什么问题。交给客户。不到十天又返修也是有时能开机有时不开机。走A6,。。有时走的码也不样。看电流就好像过不内存。内存换了几根老样子,边拆边试拆到触摸的软排线就行了。用表子打了一下软线到触摸那边果真是有电阻,十几欧。用导线飞到触摸板上就行了。烤了几天冷热机都没问题,交给客户,直到现在都没有回来过。第二次半年左右拿回来时花屏是屏线问题屏线折断。询问客户还有没有时开机时不开机的问题,他说没有了。有些清洁一下接线口是可以,用不了多久还是回来了(试过),治标不治本。我想可能是BIOS自检到触摸I2C总线,卡死了吧,所以有时走的码不一样的原因。

网友:
我发现ASUS的本本用这种软排线的都是在一两年之后就有这种病,都是不稳定的现象。查无可查可以飞导线试一试。

网友:
看到学学..以后有用

网友(2010-09-22):
我现在有块A3000 A3G的,他的开关是焊接在主板上的呀。没有所谓的软排线呀,现在待机0.01,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听说是无线网卡旁边的C220电容有问题,但我找到的C220的电容是在机器的背面。

网友:
我还没碰到呢   不过以后要注意啦

网友(2010-12-30):
经验提高了效率!

网友(2011-05-09):
学习下,做为经验,留着。

网友(2012-04-29):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8667-1-1.html

网友(2014-12-20):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卡代码 就是触摸板的问题

网友:
没有遇到过,我遇到的是键盘错乱,触摸板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