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电路图中的小电阻在实际电路中找不到呀

楼主(2010-06-07):
                  这个在电路图中的小电阻在实际电路中找不到呀   10K偶的小电阻,找了半天应该练EN脚的呀!现在VCC EN PG都是5V  怀疑NX2415坏了  也没找到换的,,,,高手能看下这个小电阻在哪吗  确实是2415坏了吗

网友:
This pin is used to remotely turn off the controller. The pin has a threshold
voltage of 0.6 volts.

此引脚是用于远程关闭控制器。它有一个0.6V的门限电压。

个人认为既然是用于遥控的,如果不设计遥控可以接地或者不装电阻。看芯片PDF的引脚请先把对引脚功能的解释看完。

网友:
此电阻不在  就是直接接的5V呀!要命 。。。

网友:
接5V说明遥控有效,也没什麽。

网友:
照着图,芯片找引脚,定位引脚位,跑线路,会叫的就是那电阻,或者直接去找103电阻,但这招有时不准,图上会乱标的。

网友:
这种设计没有用到EN控制,只要供电和PG正常,它就工作

网友:
没有EN  半懂啦

网友:
但是怎么PG脚是5V  汗倒!难倒10K的小电阻坏了  我来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