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楼主(2010-06-07):
今天接到个SONY的本本,要装系统,但是怎么装都装不进,无论拆盘还是网络启动,U盘启动,光盘(GHOST,手动安装) 桥做过,内存换过,(有板载的内存)  都不行 ,又没人有修过这样类似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试过SONY专用系统啊?》?、

网友:
只要是主板好的,在我手上没有装不了系统的,以下几种装系统 换硬盘 PE下硬盘安装法 ,USB光驱,用安装版WIN7

网友:
做桥之前应该换个硬盘试下能不能装,如果换硬盘能装的话证明机器是好的,看你上面说的好像还没换过硬盘,换个试试,也许会好!硬盘有问题也会出现类似情况的!

网友:
貌似你已经换过硬盘了     硬盘就那几根数据线  再就供电了   除了盘本身只能怀疑你的BGA技术问题了   不过前提是有些板子要专用盘或专用系统吧    小小建议    帮你理清下思路

网友:
我知道专用系统,试过了没用的

网友:
貌似客户故意的找你做系统   象客户要原机带的系统盘

网友:
用SONY的原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