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icS3P8629XZZ-AQB9引脚功能及电压!

楼主(2010-06-07):
最好是中文的,希望哪位有的话提供一下,42脚sdip封装。另外求教一下显示器的开关指示灯用的是什么样的发光led?
三星

网友:
是三星什么型号的显示器呀?

网友:
你把下图与实际电路相对照,看看能不能做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不过总算找到了和这个显示器基本一样的电路图,就是三星753DF。
三星753DF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