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液晶显示器维修-教你识别屏线(捷诚电脑)

楼主(2010-06-07):
在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时候,我们常听到双8线 ,单8线,双6线,单8线。对于新接触液晶显示器的人来说。区别这些线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l

现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书上的知识,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先拿到屏线后,数一下屏线有几对数据线。再根据对数来辨别。4对数据线为单6线,5对数据线为单8线,8对数据线为双6线,10对数据线为双8线

网友:
谢谢楼主啊   不过还是有点不太懂

网友:
楼上的说得是,除地线和电源线外,其余就是数据线、

网友:
好像是这样,但还是有点全,有两种接口的啊~有的是排针的,有的是插孔的,都能这样分吗?

网友:
呵呵  这些经验很有用

网友:
我还是不太懂呀。LZ最好能上图。这样够容易理解

网友:
也不一定哦,有的屏线上线很多,多出了几根电源线。就不好数了。可以看信号线的电阻,但是有的屏电路板是反装得也看不见。其实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找屏的PDF。那样绝对错不了。

网友:
恩,了解下,有屏的PDF更好

网友:
看一下基地的液晶维修资料,免费的,介绍的比较详细

网友:
对这些还是不怎么懂。。。。

网友:
大多数的数据线连接的1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数几组绞线,就有几对数据线。

网友:
我的这个显示器是AOC L171双屏线的怎么看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懂了。

网友:
刀口的怎么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