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槽中间黑色的是怎么东西?

楼主(2010-06-07):
CPU槽中间黑色的是怎么东西?775针MSI主板CPU中间烧了个黑色的,象个二极管,哪个不装可以不?有正负极。

网友:
可以不装,它可以在上管击穿时保护CPU不被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装不是容易烧CPU,危险,还是找个装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