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不开机,报错

楼主(2010-06-07):
小弟今天接到一台ibm t43 。客户说用着用着就坏了,
现象:按下开机键,电流上到1.5A左右,还有报警十声左右,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上跑马卡试试跑什么码?

网友:
电流到1.5,而且有报警,估计是到了显卡,可以跑码看看。
有些T43有黑胶的,比较不好做。小心点就行

网友:
仔细数一下报错几声,才能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多半是档显卡哦

网友:
t43显卡容易虚焊是通病,但我没见过报错的,楼主动显卡要考虑。

网友:
码卡跑跑是跑什么啊
4A就是显卡啊
还得注意1R8M电压啊
那个1993E特别容易坏啊
电压不稳也会造成显卡报警啊
修过很多啦
都是那个虚焊啦啊

网友:
看诊断卡跑到多少?是4A49吗/

网友:
这楼主貌似对这台机器不太关心啊。报警了也不仔细听听是怎么报警的。要知道BIOS报警也可以用来判断故障的。1.5A了,估计已经到显卡了。

网友:
一直响是不是键盘吖!键盘坏了也开不了机的!
不是的话应该是显卡了!

网友:
报10下那么多会不会是内存了,IBM的BIOS报显卡没有那么多下的

网友:
楼上已经说过了,先上诊断卡看看挡什么码`~

网友(2010-07-07):
按南桥开机看看

网友:
上诊断卡就好判断是哪里问题了才好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