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6-07):
一个现代音箱,变压器烧了,是双12V输出,不知道能否用单
12V的代用。
现代

网友:
不能,买不到可以到缠电机的人给你重新缠一下

网友:
缠电机的哪有哪么细的漆包线啊,哪怕有收你多少钱
.卖电子配件的地方这玩意多的是10块左右吧.

网友:
你可以用单18V的或更高的,采用电容分压得到双电压

网友:
楼上说得对,我在书本上都见过就是功放用电阻分压的方法来完成.

网友:
看有无正负电压,如果没有可以有单输出的该,单全波整流必须改成桥式整流。

网友:
这种方法到是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