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utorun.inf文件夹不能删除

楼主(2010-06-07):
我的电脑新装XP系统,可每个分区(C、D、E、F)里有个透明文件夹(autorun.inf),用尽各种办法不能删除,包括360的粉碎功能,那位大师有何办法删除此东西,本人不胜感谢!

网友:
中了U盘病毒了,你要下个U盘专杀就可以搞定

网友:
方便的话用光盘启动,把区重新分,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那个好像就是你用360杀毒以后,留下的免疫功能.......

网友:
用金山可以弄干净。

网友:
假设autorun.inf文件夹是在D盘,操作如下: 打开“开始”,选择“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行窗口,在命令行窗口中输入一下命令:
第一步:输入D: 然后回车
第二步:输入rmdir /s autorun.inf 然后回车
第三步:当出现提示时,按“Y”,并回车
其他盘照此方法执行即可!!

网友:
按六楼的办法不顶用。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点评):
首先要把驻留内存的病毒杀掉,然后再用6楼的方法。

网友(2010-07-21):
如果可以的话低格一下吧

网友(点评):
请勿诱导。

网友:
这样的先用杀毒软件扫面下,然后进PE搞下看看能不能不他除掉
一般的文件在PE里都没问题

网友:
现在有许多 的专杀工具,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一般可以解决的,不用格盘

网友:
用UNLOCKER吧,这个软件能搞定的~具体去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昨天就遇到这个情况,在纯DOS和PE下都不能删除,晕。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不想格式化分区。也不是病毒,可能是流氓软件留下来的。重装系统后没有太大影响,只是可能会有隐患吧,不过也有免疫功能噢!呵呵!

网友:
这是U盘免疫程序免疫过后的免疫文件夹,不用删除,你也删除不掉,autorun.INF后面的子文件夹引用的位置是不存在的,删不掉的,除非格式化

网友(点评):
也试过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