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9N不亮网卡灯闪

楼主(2010-06-07):
V星K9N不亮网卡灯闪,各电压正常。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再说!

网友:
测一下网卡周边的电容,如果阻值很低的话就是网卡坏了

网友:
是正常的
LZ说的是不是不能上电

网友:
吃她豆腐,摸到哪个发热拆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