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怎么找 A B 点飞 线

楼主(2010-06-07):
     映泰的865板子  吧I/O取下来   按的时候把  焊盘给弄掉了      发下焊盘旁边没有线     ??       怀疑是从下边过来的  可是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    !!!!!           给点思路

网友:
   不好意思   : 加一句  是不是空脚?    还是怎么滴???

网友:
洗洗干净,没发现点的话,就是空脚,一般都是空脚才掉的,不放心可以找同样I/O的废板看看

网友:
保留那个空位不装,焊好I/O是否能上电触发显示

网友A:
也可以查查IO的型号
看PDF上对该脚是如何标注的

网友:
用放大镜看空脚光滑程度,如果光滑无坑,就是空点,先确定好在回焊,不然需要在芯片底下飞线会返工。

网友:
不在同一层线路,也应该能看到,找不到那就是空脚

网友:
就该是空脚吧,不然不会这么空易掉的.

网友:
要是空脚,就不用管它。

网友:
   先装上 试试呗

网友:
   不好意思 内个板子是 自己的 今天刚把EB的南桥拿走换钱了 ,,    - -!

网友:
查图纸啊,有图纸就容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钱还怎么试,你就不会知道是不是空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           说明白点     钱? 是什么意思  线么?

网友:
这个是最省事的,同意
也可以查查IO的型号
看PDF上对该脚是如何标注的
引用 网友A:

网友:
找i/o的pdf资料看看焊盘上引脚是干什么的..如果是有用脚.应该是有走线的..可以用放大镜看看..看有没过空..该挖就挖.i/o的有些功能有的扳子设计的时候是不用的..但一般也不会悬空.

网友:
一般爱掉的大部分是空脚假如跑不出来可以上上io试试看

网友:
一般是空脚容易掉焊盘。。有线的我拆从来没掉过!空点焊接温度过高或时间长会掉点   装好上去试下!只要各功能正常就不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