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0W1000W大功率电源工厂维修指导

楼主(2010-06-07):
850W1000W大功率电源工厂维修指导
为了遵守工厂的保密规定,我取消了资料上的工厂头衔。

1.4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725.4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1.43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1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非常宝贵的的资料!建议对电源有一定基础且想进入高级电源维修领域的同志下载。该图是CM6800+PS232的方案,如加上完整电路图就完美了。

网友:
这个电源有点难度啊,学习一下,虽然接触到的机会不多.

网友:
上2张配合上文的图给大家看看

SL-8850EPS SCH 11.19.pdf

214.6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5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SL-8850EPS 機種線路圖.pdf

252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7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点评):
“SL-8850EPS 機種線路圖.pdf”这个文件才有完整的元件参数,前面的文件没有必要下载。

网友:
花了好多分下了,值了,估计对以后服务器电源维修会有帮助,谢谢楼主

网友:
本来想下载来看看的,见了大只佬的点评
CM6800估计是全汉或侨威之类的方案,05,06最流行方案双管正激+SB整流,效率不会太高。不知楼主是不是在工厂还是从别处弄来的图纸,如果有机会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类似于NCP1562+同步整流+DC/DC之类过80PLUS方案的图纸。
不下也顶顶

网友(点评):
我已赞助了10分,希望杨工看了电路图后点评一下,不吝赐教! 12v的整流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看上去起码有60A的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用四个(DB2--DB5)肖特基并联输出的,40CPQ60是40A/60V的。
主变前级D3的正极好像应该是接在Q4的S极才对,不是直接接地。5V和3V3分别用磁放大稳压,效果不错,但效率可能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