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朗A6 的U盘摔了一下 出现“不认识的设备

楼主(2010-06-07):
一个天朗A6 的U盘摔了一下 出现“不认识的设备”

一接入电脑有反应,也提示硬件安装成功并可以使用。 请看图一个天朗A6 的U盘摔了一下 出现“不认识的设备”

开盖看了。 有5V进入主控芯片 ,但中间的两个DATE  ,有一个肢从主控出来 有3.多V的电压 ,难道是主控芯片坏了吗 ?   中间是数据线,为何有一条有 3V多的电呢?

网友:
换个晶振试试  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晶振上的两脚 有压差  对地阻值也一样。   手上没有12的晶振 ,可以用什么样的代呢 20.的行吗  主板上的 12.368 行吗?

USB数据线上,有一条 上有3V多的电压 这个正常吗  ?     急急急

网友:
搞定了  确实是要换一个晶振 。而且要同一频率的,之前换的是20的不行 。

  谢谢     “游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