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出现小亮点(类似液晶屏的坏点)

楼主(2010-06-07):
几片铭鑫9600GSO的卡,开机显示屏上有很多小亮点(类似象液晶屏的坏点一样),卡用的三星1.4NS的显存,降低了核心与显存频率还是一样有,跑很多游戏花屏但不死机,现测所有的卡显存的电压都是2.05V,我想是不是高了啊 ,正常应该是1.8V吧,现在想问问我把电压降成1.8会不会好啊?

网友:
这中现象好象是干扰,不防先查一下电容,电感。

网友:
电压是正常的,你用软件测试一下应该有显存坏掉了,

网友:
换个分辩率颜色深度试试,看坏的地方是不是同一位置。如果不是同一位置,基本可以肯定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现存坏掉了。

网友:
我也有个9550这样的,有几个点,测了一下是有个显存不行了,但打游戏都没问题。没有修。可能加加热情况会更严重。除非换了。